楼主(2015-01-07):
PLC: 三菱FX3U-48MT    电磁阀:24V  3W ,现在想用一个输出点同时接两个电磁阀,请问在不加继电器转接的情况下能长时间使用吗?

网友A:
【FX3U-48MT输出规格】
  ◆ 输出种类:晶体管/漏型输出
  ◆ 输出点数:24
  ◆ 最大电阻负载:0.5A/1点
      每个公共端的合计负载电流如下
      ·输出1点/1个公共端:0.5A以下
      ·输出4点/1个公共端:0.8A以下
      ·输出8点/1个公共端:1.6A以下
  ◆ 最大感性负载:12W/DC24V
      每个公共端的合计负载电流如下
      ·输出1点/1个公共端:12W/DC24V
      ·输出4点/1个公共端:19.2W/DC24V
      ·输出8点/1个公共端:38.4W/DC24V

3W大概0.125A,兩顆同時使用是0.25A而已,安全值範圍。
不加继电器转接的情况下能长时间使用吗?
長時間是指該點位ON的時間要24HR/天,如果都只是ON一下就關閉的話,就可以忽略,長時間Keep的話那就有差了喔!!
因為晶体管作動頻率壽命及响应时间比繼電器來的好。
  • 下载积分:+1(luohonglia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完全没问题,经常这样搞过.

网友C:
    不超过输出额定电流值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一楼答复很详细和有根据,按其计算,留点余量,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一楼详细解答,受教了。

网友E:
    频繁动作建议改晶体管输出的.
  • 下载积分:+1(xiaoyan88) 真是好人!

网友F:
    频繁动作这个点最多能用一年就坏了

网友G:
    要是不超过额定电流没问题!但是不建议长期使用

楼主:
    根据二楼【FX3U-48MT输出规格】输出4点/1个公共端:08A以下。假设现有四个电磁阀同时动作,方法1:四个电磁阀分别接四个输出点:,程序中四点同时输出。方法2:四个电磁阀接在同一个输出点上,其他三点不使用,程序中输出一个点。这两种方法使用寿命一样吗?(总电流不超过0.8A)

网友H:
其实PLC继电器触电除了考虑负载的功率外,还要考虑浪涌电压的抑制,浪涌电压的产生也很容易使PLC继电器的触电损坏。

网友I:
安全保险起见,就是加个继电转接也用不着费多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