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各位高人:
    我们公司使用钉角机100多台,就是把木头用锯切成45度角,然后钉成直角框的设备。
是这样:原先钉角机使用的是单片机加步进电机来控制打钉。由于故障率和定位不是很准确,我们想改造成PLC加伺服电机控制。
原先的流程是这样的:机器打钉的速度分成6档可调,这个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可以实现。
问题是:机器还需要分5个位置,距离随意,可调,并且每个位置打钉个数为1——5个不等,也是随意。打钉每次完毕后,机器自动回到到原点,等待再次打钉。
请各位给个思路,程序如何编写才能实现?我准备用三菱PLC、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也准备使用三菱的,能否推荐一个型号?
谢谢大家!
原先步进电机型号:PK569-A, DC1.4A.  1.7欧。因为位置有限,又是原设备改造,请大侠推荐伺服电机的型号大小最好和这个步进电机接近。
再次感谢!

网友A:
可以考虑用FX3U的PLC

网友A:
MR-J3的伺服

网友B:
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用 伺服电机;
单片机 控制 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
若 单片机开发的不够好,当然建议用 PLC控制 步进电机,就完全可以满足;
你这个设备的精度要求,步进电机完全可以满足;
另:成本考虑,可以选用国产PLC;
适合的才是好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完全没必要用 伺服电机;
单片机 控制 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的;
若 单片机开发的不够好,当然建议用 PLC控制 步进电机,就完全可以满足;
你这个设备的精度要求,步进电机完全可以满足;
另:成本考虑,可以选用国产PLC;

“适合的才是好的”这句话说的有水平。
如果使用小型PLC完全可以使用国产PLC,理由如下;
一;目前的小型PLC经过这10来年的发展,国产的不管从功能到质量都和国外的差不了多少。
二;价格也要便宜10~20点
三;大家也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国货。
不断向前

网友D:
是不是做相框或画框用的?法国有一款是用PLC及伺服控制的。

楼主:
是不是做相框或画框用的?法国有一款是用PLC及伺服控制的。

是的!六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