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3-USBCB-01驱动如何安装
呆

楼主(2015-01-07):
请教下CA3-USBCB-01数据线要如何装驱动才能使用 谢谢 具体如何安装驱动
崇拜高手

网友A:
插上USB数据线,会弹出发现新硬件,安装驱动的提示,手动指定驱动程序的路径就行了。
如果不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则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手动安装驱动。
请问CA3-USBCB-01驱动如何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