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k120s与电脑连接怎样设置

楼主(2015-01-07):
各位大师现请教一下,LGK120spLC怎么样才能与电脑连接,数据线是自制的,9针一公一母、是按资料上的图做的,但就是跟电脑没法通讯,哪位大师帮帮忙指点一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首先你说说你那通讯线是这么个连接方式?还有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再就是你那电脑带不带串口?

楼主:
谢谢楼主!我用的软件为3.62中文版电脑用USB转接,电脑为Win7系统,不知怎么就连不上,以前在别人的Xp系统的电脑上连接过能通讯,不知现在的系统要怎么样设置,还请楼主多指教。

网友B:
要安装好驱动,然后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中把端口改为com1,就ok了

楼主:
多谢指点!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C:
首先做好数据线,5接5,2接3,3接2,哪一头都可以。接下来与电脑的串口联接。再打开软件设置端口为COM1。如果是uSB的插哪个口选择哪个端口,可以在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查到,然后再设置特波率为9600;再创新建一个新文件,选创建空白文伴,再选PLC型号,120S确定。再点击工具栏上的联接,联接成功下方有提示。然后点击上载。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2 3交叉 5对5
串口的很容易连接
usb口的在联机选项设置COm口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点!我已经连接成功。

网友C:
哈哈那—刻激动吧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虽然连接上了,但加了密码没法上传程序,哪位大师有LGK120s解密给一个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D:
本站就有下载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哪位大师帮帮忙给个LGk120S解密软件啊,本论坛下载的不能解3.0以上版本的。

网友A:
别指望了!!!重新写吧

网友C:
联不机程序都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