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M系列1.5KW报ov

楼主(2015-01-07):
今天公司台达VFD015 M43B变频器上电自检5个8之后报ov且不能复位,用单相220v也是如此,请教工控前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你的这个是3相380V供电的吧!!用220V怎么可以呢??

楼主:
感谢侠客回复!380v报ov,220v也报ov所以不正常,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更换主板

网友C:
电压检测 1、找人修 2、照3楼 前辈做

楼主:
真是主板有问题,换了主板就正常了。感谢各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