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松下交流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5-01-07):
小弟我最近做以项目需要用到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伺服电机和驱动器采用松下A5系列的产品,控制器采用西门子S7200,按照要求接线后,编程让Q0.0口产生高速脉冲,脉冲周期为50微妙,脉冲数为204800个,结果上电后电机不转,采用驱动器自带的监视器发现不转原因为指令脉冲波输入的频率较低,驱动器收到脉冲数为0,但是在PLC的Q0.0口可以检测到脉冲输出正常,请相关高手给予解释。下面是接线图和程序。

网友A:
200的Q点输出与伺服的输入接线不对....高电位有效..你这个接法是低电位有效...

楼主:
谢谢,确实是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