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故障维修如何进行PLC点位查找

楼主(2015-01-07):
随便一种牌子

网友A:
通过故障位置来获得输入输出点,再从PLC程序里读取相应的程序段,分析导致故障的原因。
下载积分:+2(千姿百态915) 热心助人!

网友B:
譬如高斯轮转机,堵纸不停机,要找堵纸开关输入x1,堵纸指示y15看程序,知道x1为0置位130,等,分析出是m42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