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7):
PLC参数里能看到QD75D4
求知

网友A:
U0Z2\G2000Z6这是变量,可以表示所有定位模块。当Z2=50,则它就表示起始IO500那个定位模块,当Z2=52,则它表示起始IO为520那个定位模块,其他原理一样。总之就是通过改变变址寄存器Z的值来实现控制各个定位模块,控制不同的定位
如果Z2=51时指定哪一个????求指教!!!需要什么数据给我说我可以提供!!!

楼主:
如果这么理解的话!D7096应该有很多个定位地址值!但系统监控它只有三个数值!!!!程序中D310是起始I/O500那个定位模块第二轴的目标地址,它给了D314然后没去向了!监测G8006里面有值!!!很郁闷不知道是怎么传过去的!!!其他的定位模块更是找不到地址!只有一个H5A那个定位模块!!!求指教!!!需要什么数据给我说我可以提供!!!
求知

楼主:
求大神看看程序!!!!!!指教一下!!!!!急呀!!!!!!!!!
求知

网友B:
mov k2 d7050
mov k3 d7050是否有
D7096
D7106
D7116是不是这三个位置
程序里面是把D300Z1传给D7096!跑第一轴的三个点的!在帖子第二张图片中!!!!有说明!!!

网友B:
找到Y510(有可能是Y10Zx)这个输出点,看看是由哪几个内部点驱动的,然后顺藤摸瓜……
什么意思?????

网友C:
和制作库的时候的编程方法有点像,无非用变址修改模块插槽位、数据区地址。为的是减少程序步数、可移植性等。
麻烦大神说清楚点!还是不明白!烦请大神在附件程序内截图指教一下!!!需要什么数据我可以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A:
U0Z2\G2000Z6这是变量,可以表示所有定位模块。当Z2=50,则它就表示起始IO500那个定位模块,当Z2=52,则它表示起始IO为520那个定位模块,其他原理一样。总之就是通过改变变址寄存器Z的值来实现控制各个定位模块,控制不同的定位

应该不会,否则CPU会报警。Z2表示起始模块高两位,你配置里没有那个模块起始IO是510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