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pc通信问题

楼主(2015-01-07):
plc状态:err灯亮,run不良,gram亮,
plc与fpwin gr通信时,显示“进程编号异常”,检查了com口,等,都没什么问题(我个人认[为没问题),但就是通信不上
哪位大神知道的,还请帮帮忙,拉小弟一把,万分感谢

网友A:
err灯亮是报错 先要找出程序错在哪里啊 然后在找通讯的问题
就是因为plc报错,我才想把程序弄下来看看哪里错了,!可就是连接不上呢

楼主:
就是因为plc报警,我去维修的,想通讯看看哪里有错的,可就是通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