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器驱动器 SGDL-04AS

楼主(2015-01-08):
日本YASKAWA 安川伺服器驱动器 SERVOPACK SGDL-04AS 伺服马达震动求救,万分感谢

网友A:
震动!!不知道是这么个震动法??在什么情况下震动??启动阶段还是正常工作阶段?

网友B:
如1楼所说,楼主是否说清楚
1、机械问题?
2、参数问题?
3、硬件故障?

楼主:
启动和正常工作阶段都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