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指令使用时,为什么d8140不存数啊?

楼主(2015-01-08):
fx-3ga drva指令使用时,为什么d8140不存数啊?

网友A:
我用FX1N,使用PLSY输出脉冲,D8140也看不到读数!

网友B:
FX3GA 【Y000】当前值寄存器为D8340(低位), D8140应该是PLSY.PLSR指令输出到Y0的脉冲数

网友A:
请教二楼,我是用Y0输出的,D8140看不到数据?我是用MOV或DMOV D8140 D200 这样的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二楼,我是用Y0输出的,D8140看不到数据?我是用MOV或DMOV D8140 D200 这样的指令。
屏上监控D200应该是能看到数值的。

网友A:
用了监控,数值一直为0,M8029是可用的。

网友C:
楼上说D8340正解

网友A:
请教6楼,1N是找不到D8340的。

网友D:
1N是8140,3G是8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