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QD70P4定位模块和松下A5伺服的问题

楼主(2015-01-08):
同样的速度第一次启动很慢,停止后再启动速度就变得瞬间很高,然后又降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是plc的问题还是伺服的问题,谁能告诉我啊?谢谢了先

网友A:
这都有可能。PLC这边,可以先监控一下速度。或者检测一下脉冲频率。
伺服那边可以用一个FX MT的PLC用固定的脉冲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