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发脉冲了

楼主(2015-01-08):
我用信捷PLC控制松下A5伺服,线路都接好了,编了个最简单的程序进去发脉冲的,可电机还是不转。。我用另外一台同样的已经做好的机器的PLC的Y0 Y1,接到这台机的Y0 Y1处,好联到伺服的脉冲输入端,结果电机转了。。不知道我这台机哪里搞错了,查了一天了也没查出明堂来,我用一个最简单程序输入进去,查看Y0 Y1输出点,也是按动作的要求亮的。可就是电机不动,监控时,PLSY指令显示是OFF。说明没有发脉冲。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你看清楚是一样了?

楼主:
两台机功能和设备是一样的,用的PLC,伺服都是同一型号。

网友B:
PLC端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