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组态问题

楼主(2015-01-08):
有没有大神指导下!
我有个ET200M,组态时候,本来是通过PN口直接分配IP的,现在IP忘了,设备名称也忘了
我试着通过PLC->EDIT Ethernet node来重新设置设备名,但是怎么都读不到这个ET200M
为什么啊!!!

网友A:
重新组态硬件配置并下载看看可以不,
另:你拆除读不到的ET200M,CPU是否报错?
会报BF的;
而且我正常的下载,在线监控都没问题;
打电话问siemens,结果说是电脑问题,我换了3台电脑,还用虚拟机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重新组态硬件配置并下载看看可以不,
另:你拆除读不到的ET200M,CPU是否报错? 这个方法可以试一下啊
会报BF的;
而且我正常的下载,在线监控都没问题;
打电话问siemens,结果说是电脑问题,我换了3台电脑,还用虚拟机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A:
没明白你的留言,
既然在线监控都没有问题,那不就是很正常嘛?

楼主:
组态时候不是要读取ET200的MAC地址、给ET200分配IP和设备名么,我现在读不到东西(包括PLC)、
但是我用profibus通讯下载了只有PLC没有ET200的组态,在线监控时候又是好的,ET200用PN口挂在PLC上就会报BF了。

网友B:
想知道IP地址简单,用程序读取。
1.建个DB块.2.SFC51读取。
没有组态的也能读到吗?
另外,读到了IP地址,不知道设备名能组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