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程序相关!

楼主(2015-01-08):
各位大虾,本人初学菜鸟,拜托各位对下计目的给个方案:
1.Q 系列PLC程序:
需求:使用某个软元件控制另一个软元件的开关,达到按一下触摸屏上的按键能够打开这个软元件,再一次按触摸屏上的按键,则能关闭这个软元件。
例:
触摸屏上的按键设置的对应软元件为 M5000 需要控制的软元件为 M5001。 则,按一下M5000后,M5001关闭,再按一下M5000,M5001打开。

网友A:
貌似不复杂啊

网友B:
将屏里的按键M5000设定为交替型。
PLC里写
LD M5000
OUT M5001

网友C:
如2楼所说

网友D:
人机按钮复归型 ld m1000 alt m1001
切换型 ld m1000 out m1001

网友E:
三菱触摸屏上一个按钮可以控制好几个开关。比如,可以做一个按钮,使M5000点动,使M5001为交替型,使M5002置位,使D100增加50,等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