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为什么用组态控制PLC反应这么慢?

楼主(2015-01-08):
点一下按钮要2S之后才能反应过来,实时性比较差,有什么办法改进吗?PLC程序不大。

网友A:
重新编程,检查通讯设置,或者换组态软件。

网友B:
一般通讯速率最低也在9600波特率吧。所以与通讯方式没有关系,和PLC程序就更没有关系了。
若是组态软件自己开发的通讯驱动直接与PLC通讯,反应不会这样慢。出现这样的原因多为增加了通讯环节造成的,如
组态软件——组态驱动——PLC数据库软件(PLC厂家提供)——PLC;这样才会造成反应缓慢。需要找有直接驱动的组态软件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如组态软件——组态驱动——PLC。
再有就是无线传输,为了节省流量,通讯速率设置的时间长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还有组态软件里面有扫描周期设定,把扫描周期改小些。

网友D:
3楼正解

网友E:
如果距离不长,可将通讯波特率设置大些,这样通讯速度会大大加快。
相信自我!

网友F:
同意三楼

网友G:
再怎么也没有触摸屏快
组态软件普遍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H:
把只写的设置0,保证比以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