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2怎么强制y点有输出

楼主(2015-01-08):
GX WORK 怎么在调试时让PLC 的Y点ON 或者OFF,找了好久没有结果,谢谢了

网友A:
你要点模拟开始,在鼠标指向要控制的软元件,右键点调试---在的更改当前值。

网友B:
鼠标点到要强制的点,然后shift+enter

网友C(2015-04-06):
监视后
shift+enter
shift+双击
右键+H 在监视栏改值
等等好多方法
你应该好好利用F1 和 软件操作手册

网友D:
看手册操作的嘛,慢慢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