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运动控制器拷贝OS时报警,请帮帮忙。

楼主(2015-01-08):
第一次搞,不懂,请教各位。是少东西没装,还是哪里没设定好。

网友A:
出現的異常訊息是少了那的檔案......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它提示少的那个文件,有呀!我把它査找出来,放到了系统的什么32的文件夹里,和桌面上,和这个软件的文件夹里,都不行呀。不知道版主,荀工,还有各高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通讯上了,没有

楼主:
没有,刚一上传,就报少了这个文件。但这个文件有呀!

网友C:
提示缺少的那个文件是通讯组件包的,需要单独安装的,有可能虽然找到了,但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
另:这个版本软件可能不支持WIN7系统。

网友B:
是的 我在XP下 可以安装 但是不会用 有机会一起交流交流 QQ919355607

网友B:
还有 OS是不能读的 只能写进去
只能把SFC程序读出来

网友D:
引用楼主ajtfnqt88于2015-01-08 20:47发表的 三菱A系列运动控制器拷贝OS时报警,请帮帮忙。 :
第一次搞,不懂,请教各位。是少东西没装,还是哪里没设定好。
你这个是日本光洋KOYO的设备吧,是双端面平磨还是无心磨,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对此设备非常熟悉。QQ40340901

网友E:
三菱A172SHCPUN 用三菱那个编序软件......谢了

楼主:
提示缺少的那个文件是通讯组件包的,需要单独安装的,有可能虽然找到了,但并没有正确的安装好。
另:这个版本软件可能不支持WIN7系统。
看来Win7还真不好用,因为当时西门子,还有发那科,用Win7用不了,或不好用就连续用了十年XP.刚刚用Win7才四天,

楼主:
六楼的有空可以一起多交流一下。QQ1539467850

网友F:
OS是不能备份的只能传入,另不知楼主WIN7是32BIT还是64BIT的?

楼主:
这样呀。我用的是32位,就是怕64位会用不了,听楼上的说我这个软件可能不支持Win7,对了,那东洋内圆磨他们的T4000这个软件也是不能拷贝OS,也是只能拷原点吗?

网友B:
OS就这么几个版本的   找一个下载进去就行了

可以读SFC程序的普通控制程序

网友B:
我的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一直通讯不上

网友B:
就是出现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

网友B:
搭一下楼主的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就是出现这个样子  怎么回事

先启动错误提示里的那个通信软件再通信一次看看,那里有端口设定

网友B:
选择了COM1还是一样  错误

网友B:
问题是要读SFC程序啊   是不是要先启动SW3RNC SNETP     然后再启动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