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人该去哪儿

楼主(2015-01-08):
本人新手,想听听各位前辈的看法。刚毕业,我是该去自动化公司做自控系统呢还是进工厂做自控这方面的呢???好迷茫啊,各位前辈指点指点啊

网友A:
自动化公司自控系和工厂自控有什么区别?

楼主:
自动化公司的话是做一些系统,然后出差安装调试什么的,在工厂的话一般都是人家做好的系统然后自己维护或者做一些修改什么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感觉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要想学习知识的话就去自动化OEM公司吧。

网友C:
当然做系统啊,

网友D:
个人认为能去自动化公司的话应该选择自动化公司,对以后的成长有利。去工厂感觉挑战没那么大,时间久了人就松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