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厕所 节水改造 当人进去的时候感应器感应到,当人出来后, 延时5S 电磁阀打开 自动冲水,请问三菱PLC 用哪个指令 怎么编程 谢谢

网友A:
这不是哪个指令可以完成的事情;
是个小程序,你多看看手册,应该很容易;

网友B:
很简单,用基本指令就可以搞定,看一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使用断电延时

网友D:
引用楼主wugaoxian于2015-01-09 09:13发表的 求助 :
厕所 节水改造 当人进去的时候感应器感应到,当人出来后, 延时5S 电磁阀打开 自动冲水,请问三菱PLC 用哪个指令 怎么编程 谢谢

        X0感应器    T0
------|ˇ|-------------|/|------------(M0)
       M0     |
-------||-----------------------------(T0 K50)  延时5S

        T0              T1
------|^|-------------|/|--------------(Y0)   电磁阀打开
       Y0      |
-------||-----------------------------(T1 K50)

网友E:
不用plc吧,有这样功能的阀门吧!网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