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想知道欧姆龙那端,45为何短接。电脑端为何,46短接,78短接?
求指教!

网友A:
这个你得去问OMRON设计这个接口和协议的人

网友A:
这涉及时序图

网友B:
哈哈!1楼正解,对于有些问题没有必要问 为什么

网友C:
对电脑端的RS232,你有精力可了解下RS232的通讯协议,各脚的功能定义,这些都是有公开的资料,能查到。
而欧姆龙的RS232端,可能欧姆龙为了卖他的专用通讯线,故意把某些脚(如地线)换了位置,或者改变定义,所以要了解还真得问欧姆龙。
没精力就不必了解,就按图接。就像要打电话只要会用手机就行,就不必研究语音是怎么变成电波传送的,是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传输的这些问题了。

网友D:
哈哈!楼上解释的精辟!

网友E:
同意4楼的观点  232有标准接口,但是各PLC 生产厂家的通讯协议都是独立的,所以你要么买现成的欧姆龙电缆要么按照他们的接线图链接  有些事情没必要搞的那么明白  据我所知只有USB口的电缆可以通用  其他都是专用的电缆
永远年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对电脑端的RS232,你有精力可了解下RS232的通讯协议,各脚的功能定义,这些都是有公开的资料,能查到。
而欧姆龙的RS232端,可能欧姆龙为了卖他的专用通讯线,故意把某些脚(如地线)换了位置,或者改变定义,所以要了解还真得问欧姆龙。
没精力就不必了解,就按图接。就像要打电话只要会用手机就行,就不必研究语音是怎么变成电波传送的,是用模拟量还是数字量传输的这些问题了。

楼主:
PLC的4、5脚是RTS和CTS,短接以后的意思就是只要请求发送,就立即得到允许。而如果不短接,因为232是半双工的通讯口,则第一次发送之后CTS变低电平以后没有新的向CTS请求的高电平信号,PLC就不会处于发送准备状态,则无法进行下一次的发送。

网友G:
我学欧姆龙plc编程器时。用的是cp1e-n20 要通讯是文本op32-a 我做通讯线时我注意的这个问题。我特意不接短接线。直接电脑2,3,5接欧姆龙2,3,9线。可以用串口通讯。cp1e自带232口。我还试了。用这根线电脑读写,监控都可以的。文本单独与欧姆龙通讯不接短接线,就那三根线也读写通讯正常。我非常奇怪楼主楼主不做根线试下呢?

网友G:
我特意还解剖了威纶触摸屏原装与欧姆龙plc通讯线,它也只接了这三根线,不信你买根线拆下看

网友H:
呵呵,我个人认为是提高通讯的稳定性,防止告速传输时,干扰。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学欧姆龙plc编程器时。用的是cp1e-n20 要通讯是文本op32-a 我做通讯线时我注意的这个问题。我特意不接短接线。直接电脑2,3,5接欧姆龙2,3,9线。可以用串口通讯。cp1e自带232口。我还试了。用这根线电脑读写,监控都可以的。文本单独与欧姆龙通讯不接短接线,就那三根线也读写通讯正常。我非常奇怪楼主楼主不做根线试下呢?

你用的是文本不是pc     我也试过确实如你所说,我用的是台达的屏

网友J:
8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用的是文本不是pc     我也试过确实如你所说,我用的是台达的屏

PC也试过可以连接通讯。文本,和威纶触摸屏我这样接线也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