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进来瞧瞧

楼主(2015-01-09):
ABB固定断路器E1 ,这个凸出部分柜门上开孔尺寸多少??

网友A:
查查ABB的手册或者选型资料不就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ABB的手册或者选型资料不就有了吗?
手册是有,看了一上午就是看不出来

楼主:
咱论坛没有哥们用过嘛,ABB Emax E1固定式断路器,在线等求帮助

网友B:
这种问题问应该问厂家。

网友C:
有实物直接量一下,没有直接问厂家

网友D:
二楼上图很清楚了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