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用了国产电缆报错一直连接不上 啥原因 ?

楼主(2015-01-09):
PLC断电了还是一样,后来用了进口原装电缆立马OK 纳闷ING

楼主:
以前200国产电缆用用还可以的 就是有的时候就要和图片一样连接不上,重新搜索CPU也是不行 啥问题?

网友A:
知道为什么原装电缆价格高了吧。

网友B:
装驱动的要,再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恩 原装的稳定多了

楼主:
都已经安装到位,都是按照操作步骤来的

网友C:
你没有说明你的plc是不是第一次使用,如果是第一次使用,plc的波特率是默认值9.6kbps 国产电缆是应该可以建立通讯的,但是如果你的PLC不是第一次建立通讯波特率的设置就不一定了,国产电缆只支持9.6和19.2的波特率,而进口电缆支持9.6 19.2 187.5,如果你的PLC在上一次设置波特率的时候设置为187.5kbps则国产电缆就不能建立通讯,虽然pc/ppi cable能够自动搜索PLC波特率,也无法搜索到187.5kbps 只能使用进口电缆使用187.5波特率建立通讯
下载积分:+1(netliuhao)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