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09):
使用西门子得到触摸屏,已经用那个自带的“运行系统安全设置”设置了密码,可是解锁后就一直解锁,怎样做到解锁后一段时间不动就得解锁,求大神帮忙!!1

网友A:
你想把触摸屏当手机屏开用的吧,这功能只要软件开发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
用资料传输功能,,在每个触摸屏按钮做个隐藏开关,,,再在PLC程序里面写密码设置,应该可以实现,,,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C:
记得那个界面里面有有效时间设定的选项,仔细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资料传输功能,,在每个触摸屏按钮做个隐藏开关,,,再在PLC程序里面写密码设置,应该可以实现,,,

数据比较,符合一个位置一,触发一个定时器TOF,在这时间内隐藏按键不能用,时间过了,再次启动这个比较,是这样写PLC吗?求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那个界面里面有有效时间设定的选项,仔细找找看。

谢谢大神,好像那个只有什么时候过期。。。。时间都好长都是一天以上,想弄个十分钟的,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把触摸屏当手机屏开用的吧,这功能只要软件开发下就可以实现了!

对的对的,麻烦大神能说的详细点吗,是要添加脚本吗???实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D:
威纶通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威纶通有这个功能,

谢谢大神!那个西门子您知道有这个功能吗,用的是西门子smart

网友C:
在用户界面中设置注销时间:
[attachment=131190]
  • 下载积分:+2(tinima)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用户界面中设置注销时间:
    [attachment=131190]

    太感谢了!!!大神就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