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运转停止后反向动一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9):
设备的电机经过减速箱 拖动齿轮链条 负载不大
电机运转停止后 会反向动一下 电机由三菱变频器控制 e700 匀速运行 峰值频率大概25hz左右
求指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惯性吧,机械间有间隙

网友B:
机械问题可能多些

网友C:
把电机和齿轮箱联轴器脱开,试运行一下。看反转现象消失没有,若消失,机械问题。若未消失,仔细检查变频器的设置。

网友D:
惯性使然

网友E:
三楼正解 再不行用变频器控制另外一个OK的电机试试

网友F:
设置变频器制动停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负臷反应力

网友H:
好像记得是抱闸的问题,你检查一下变频器设置的制动方式,是自由刹车还是以减速的方式刹车,改为自由刹车看看

网友I:
最好用带刹车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