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4-B-RJ一直跑出AL71.5
小侯

楼主(2015-01-09):
[attachment=131089]
我根據手冊上製作了連接線
使用NE-20-2MD編碼器
但是連接上以後
控制器跑出AL71.5
量測編碼器只送電源腳位空接
A /A各是5V及0V
但是接到接頭以後
PA PAR為0.6~0.7V
直接量測PA PAR空接時
有電壓4V多跟0V
而PB與 PBR電壓也不足5V
煩請有經驗的先進幫忙
[attachment=131112]
今天把線換掉
譯碼器換掉
伺服控制器換掉
參數調整來調整去
也都是71.5
我發現在監視軸時
馬達有微微移動的現象
由於馬達經由15:1減速機再經由齒輪轉動輸送帶
譯碼器上也有一周40CM的輪子
是否是因為微微移動無法照成譯碼器產生PLUS而警報
另外
將PA及PAR拆掉空接時就不會跳71.5

网友A:
没发现AL71.5这个故障代码!

网友B:
71.5是机械侧的编码器异常
小侯

楼主:
機械編碼器換過
線也重新焊接過
伺服控制器也是更換過
還是一樣的問題

网友C:
可能编码器类型不对,相位差不足200ns.
小侯

楼主:
錯誤發生時
是剛開機的狀態下
並不是在運轉中
若是在運轉中發生
降低速度應該可以規避掉這樣的錯誤

网友C:
可能还没理解其中含义,脉冲宽度不足200ns,相位差如何有?
第一章图所在页面之前一页,明文说明不支持ABZ差动编码器

网友D:
有点难度

网友E:
有难度有深度,帮不了你了!
MR-J4-B-RJ一直跑出AL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