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ABB变频器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09):
[各位前辈好,小生想实现将ABB ACS510变频器的频率、电流、功率显示在触摸屏上,利用MODBUS通讯,请问这个增么做,想学习一下,万分感谢,能给一段程序最好,多谢啦!

网友A:
用西门子的话直接用库文件就行,40001写1151,40002写速度,40005显示速度,40006显示扭矩

楼主:
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高手能不能给段梯形图学习一下,
1621185647@QQ.COM
,谢谢

网友B:
简单的话,可以使用威纶的屏,直接和变频器通讯就可以了,不需要PLC

楼主(2015-09-26):
谢谢大家的指点,已经通讯上了,回复的较晚,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