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控制板

楼主(2015-01-10):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板吗,是不是山寨东东

网友A:
看起来就是一个整体的PLC啊,自己做的板子吧?不是通用的那种

网友B:
国产的PLC工控板

网友C:
你看下芯片,有可能用的是单片机

网友D:
正常是仿造三菱fx2n的,又加了变化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用单片机做的PLC板子

网友F:
STC 单片机做的仿FX2N,市场用的人很多,和三菱的指令大部分一样,也是用三菱GX软件编程的。我都在用,不过不是这款产品。蛮稳定的,可以和大部分触摸屏通讯。

网友G:
淘宝上面一大把,一般就200-500之间的价格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芯片,有可能用的是单片机
笑笑,
请问什么板不是用的单片机?

网友I:
就是仿三菱plc工控板,我买了几块了,质量不咋的。你那个应该还带模拟量吧

网友J:
对!就是国产的PLC工控板

网友K:
单板PLC带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L:
单片机PLC板,价格比较便宜,市场上很流行

网友M:
国产PLC控制板

网友N:
仿三菱的工控板

网友O:
什么机器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