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为什么我的目标脉冲数减少了,电机不会反转呢?甚至我把目标脉冲数都改成负值了,电机都不会反转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时和接线以及伺服设置有关系。我最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B:
接线问题或者伺服参数问题,把伺服设置成脉冲+方向模式     不行就换一个PLC或单独只保留一条程序试试,有少数伺服脉冲口需要外接电阻,不接的话时间长了方向信号端口就烧掉了

网友C:
二楼正解:“接线问题或者伺服参数问题,把伺服设置成脉冲+方向模式     不行就换一个PLC或单独只保留一条程序试试,有少数伺服脉冲口需要外接电阻,不接的话时间长了方向信号端口就烧掉了”或方向控制输出点断线。
  • 下载积分:+3(892777011) 热心助人!
  • 深圳雷姆承接供水节能、空压机、中央空调节能改造和自动化控制方案,代理台达、西门子、三菱等PLC、变频器等。有兴趣的同行可加382031971或电13714515981,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D:
    接线有没有问题?公共串个2k电阻看看!

网友E:
    伺服驱动器里面可以设置正向转动。和正反方向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