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顺序,,,请大神指点,,最好说出理由,,,怎么接的优势在哪里

楼主(2015-01-10):
加热管,固态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那个在前哪个在后,接线顺序的前后怎么做图,,,说出理由,,,请大神指点,,,可以根据小日本设备回答,,,谢谢,,,
接下来见朕骑妓的时候到了!!!!!!!!!!

网友A:
断路器----接触器------固态继电器--------加热管。一般都是这个顺序。接触器的加入是为了保证断路器不断电的情况下维护某一路或几路,但不是全部的固态继电器和加热管。因为很可能断路器下有N路负载。这些负载都应该有自己的上级接触器。
这样接的坏处是增加接触器成本。好处是维护灵活。有些场合不允许随便断电。

网友B:
以每个控制单元为一个项目,接线的一般按照电路原理图上的顺序接,先接控制线,后接主线路。这样的目的是,便于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