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两台欧姆龙PLC通信 三台欧姆龙PLC通信

楼主(2015-01-10):
NT LINK (1:N) PC LINK (主站) PC(LINK)从站。是如何选择的。
两台PLC通信时如何选择?三台PLC通信时如何选择。功能要求是,一个PLC的输入可以控制另外一个,或另外两个PLC的输出。

网友A:
用485模块,建立主站和从站,可选择主站或全站链接,不同型号的PLC数据存放的位置不同,看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