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X系列中STL指令在Q系列中用哪个呀?

楼主(2015-01-10):
请教:三菱FX系列中STL指令在Q系列中用哪个呀?
Q系列CPU 是Q01UCPU

网友A:
直接输入就行了。

网友B:
請教版主有範例可供參考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版主有範例可供參考嗎?
我习惯用SET和RST编程。

网友C:
Q系列STL指令好像输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