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在东北寒冷地区对于电柜内部和外面布线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01-10):
如题,谢谢。

网友A:
一点小建议:应该要注意电缆的使用温度范围了吧,布线时要注意电缆静态最小弯曲半径。

网友B:
帮沈阳一家公司做过设备,都按平常标准做的,据说车间都有空调或者暖气的,在室外就要注意了

网友C:
去看国标,不就明白了。
秋风送叶

网友D:
主要是电缆温度范围和防护不要裸露。

网友E:
前些年冬天,室外零下十几度的时候,在宁夏做个几个公路计重收费项目,开始没有特别注意称重传感器电缆的耐低温问题,过了几天客户反馈说重量数据明显不对了,现场检查发现传感器电缆都变硬变脆了,到前段接线盒的航插接头都被顶起来了,呵呵,后来换了耐低温的硅橡胶线才正常。
如果电柜在室外,一定要注意柜内电气,主要是仪表类的正常使用的温度范围,说明书上都会有提到的,一般仪表用的民用级的ic在零下时都有可能不正常工作,除非专为恶劣环境设计的工业级或者军用级才行。柜子在室内也需要注意电缆井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