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速脉冲输出与松下伺的最快捷的接线

楼主(2015-01-10):
本人使用西工门子200的高速脉冲输出与松下共阴极只使用了一个电阻就能搞定,需要的朋友下载附件图即可,方便快捷,用不着去共阴极。密码是781100

网友A:
这不科学的接法,还加密

楼主:
接法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B(2015-03-15):
加了密,怎么看啊!
学习促进!

网友C(2015-05-06):
呜呜呜呜

网友D:
最好是用两个电阻把24V分为5V和19V...5V的直接接伺服...

网友E:
个人建议参照servo 手册标准接线;
除非原接线存在某些缺陷。
脉冲输入涉及到高频信号,接线不好,以后控制稳定性与定位精度受影响。

网友F(2015-06-05):
不加密你会死啊

网友G:
没有诚意,还加了密

网友H:
加密,要怎么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