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机器里面的变压器上的大电容

楼主(2015-01-10):
一朋友明天叫我上其公司去修机器,说机器里面变压器上的电容好像不怎么好,叫我去换一下,长度在30CM左右,这么大的说真的还真没弄过,各位大神请问怎么弄啊?是不是和正常的电容,断开电路放一下电就好了。高手指点一下,有点怕怕。
今天去弄了,2500V,0.43uF,短接放的电,火光一闪搞定。说真的刚开始还真的有点怕怕。

网友A:
电容,小心点好,特别是高压电容。

网友B:
先放电,再去摸比较安全!

网友C:
切记先放电!!!!!

网友D:
断电后不要急于上手,用指针表量一下电压,确认一下,如果有电压就把表并在电容上,靠表的内阻就可以把电放掉

网友E:
高压大电容放电千万不能太急,否则很危险!

网友F:
如果是高压电容最后不要直接放电

网友G:
等几分钟 一般没事

网友H:
断电,验电,放电,验电,安全操作有流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