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不用外接电源吗

楼主(2015-01-10):
称重传感器不用外接电源吗,我看它的插孔就是直接插到变送器,然后变送器另一头出来0-20mA的电流,难道称重传感器自己输出24V电源吗?

网友A:
称重传感器是应变片,原理好像和PT100测量差不多,通过电桥来测量。只需要极小的电压电流,变送器有输出的。
下载积分:+1(jxh668) 同意

楼主:
但是我看到变送器输出的就三根线啊,有两根是输出电流,还有一根应该是接电压的,变送器就只有输出,称重传感器也只有输出端啊,怎么供电的呢?

网友B:
变送器3线制是电压型,2根电源线1根输出线,2线制是电流型,1根线电源,1根线输出

网友C:
称重传感器的电来自变送器,变送器与形变体会有4根线(+屏蔽线),两根电源,两根电压信号输出

楼主:
但是我看到变送器是输出4-20mA的电流,输出就三根线,它是怎么给称重传感器提供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