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公司原有的一个合川plc烧掉了,

因为本来有备份程序,于是我就去买了一个三菱的plc换上(知道plc的都知道这个合川都是仿三菱的,连plc的编程语音都通用),

输入输出线照原来的接。最后把备份程序上传进PLC机器正常工作了一段时间,大概几分钟。然后程序就不对了。走到一半就不动了,

检查感应器,半天发现感应器,都没有问题。陆陆续续搞了差不多一天(期间上传了不知道多少次程序,清了多少次内存,程序就是有问题。

已经认命,准备第二天重写程序的时候。第二天,早晨,因为实在是不甘心,试了最后一次,奇迹出现了,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步骤还是原来的步骤。

机器什么动作都正常了,已经运行了一个月了。这是什么情况?很是不解,(难道是每次写程序的时候我断电时间不够长? 上传程序每次断电在几分钟左右。

网友A:
写完程序需要断电的情况,除非是Q系列,或者设置一些通讯参数

还有一种情况,不同PLC,扫描速度不一样,有些程序跑出来效果不一样。这要具体分析是哪部分程序不同,再修改。

当然,原因还有很多种。比如一些掉电保持的区域也会影响
东西确实不一样,一个是三菱 一个是山寨, 估计是 8楼的大侠说对了,

网友B:
人品问题。因为你买的30也是仿的。

网友C:
不好意思哦,我不知道合川PLC哦

网友D:
从软件分析硬件,程序停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排查问题。

网友E:
硬件问题吧,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