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看到以前某个楼主发的关于利用S7-200高速计数器检测转速的帖子,程序中使用了表指令,觉得这样编程非常简洁,但在中断程序中有一处不理解,就是高速计数器的HC0的值被读取到VD0后再将当前值存入表中时读取的是VW2,这样是不是没有完整读取VD0中的数据呀?希望哪位高手点拨一下,先谢谢了。原帖的设计思路及程序详见附件。

网友A:
西门子中VD0的低字就是VW2,此计数16位可以满足。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电机转数每15ms不可能超过65535,明白了吗.

网友B:
VD0应该是VW0和VW1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D0应该是VW0和VW1吧

VD0是VW0和VW2,VB0,VB1,VB2,VB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中VD0的低字就是VW2,此计数16位可以满足。一个接近开关计数电机转数每15ms不可能超过65535,明白了吗.

为什么用接近开关,接近开关反应速度没这么快吧?用光电的加上编码盘会更加准确吧,不过这样就会超过65536了

网友E(2021-09-06):
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