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们指点下怎样在触摸屏上做产量计数???

楼主(2015-01-10):
求大师们指点下怎样在触摸屏上做产量计数 要求是一天三班 计算显示当天的产量 一个月的总产量 保留一个月数据 还要求可以查阅有效期内任意一天产量 PLC用三菱 欧姆龙都可以
[/
size]

网友A:
在PLC内编程,把你的三班时间段做为计产量的条件,在上位机内编程,一般保留1个月的数据并且可以随时查阅,如果用触摸屏,可能并不是随便一个型号就能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