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单相减速机接调速器的话,不接红色框起来不接反馈线的话,电机可以动吗,还可以调速吗?

网友A:
不能调速,可以动。
真诚感谢!是最快的速度还是最慢的速度呢?

网友B:
最快速度

网友C:
发电机  没有反馈  电机有没有转  转多快  控制器无法知道  所以不能调速 但可以转

网友D:
要看具体的电机类型和调速器类型的,基本是最高转速。
是这样的

网友E:
1楼2楼正解!

楼主:
太谢谢大家,是以最快速度转的,不过听说是有的可以调速。

网友B:
不带反馈的调速电路可以直接用,但转速随负荷轻重会不稳定。

楼主:
说可以调速我不相信。

楼主:
顺便我想请教下大家,没有配调速器的话,我只接一个电容,120W的电容需要多大,公式如何计算?如果我相对理论的配小了,或配大了,电机的性能有哪些变化呢?

网友F:
主回路串联电感可以,或用可控硅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顺便我想请教下大家,没有配调速器的话,我只接一个电容,120W的电容需要多大,公式如何计算?如果我相对理论的配小了,或配大了,电机的性能有哪些变化呢?

4~6 uf 的就可以了。配小了,转矩小;    配大了,转矩大,但电机温升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