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报警问题(ACS350)

楼主(2015-01-10):
刚开始变频器坏了,然后量了一下马达对地和三相电阻,量完没问题,更换变频器。换上后将参数下载到变频器
然后开始试车,一试报警f0010,复位后再试就爆了
高手指点

网友A:
控制电路是什么形式的

楼主:
三线控制 正转启动 反转启动 高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