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0):
[attachment=131126] 第一处MOV D2000(24)到Z0!!!!!第二处FOR Z0  和DEC Z0!!!!!!!!!!!!这样程序能运行吗?变址起作用吗?Z0怎么变??????????????请大神指教!!!!!!!!!!
求知

网友A:
循环24次,Z0作为指针使用。
mov d1000z0 z1
bmov w0z1 u0z2\g2000z3 k10
什么意思???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A:
梯行图执行顺序是从上到下,for z0  这时Z0是等于24的
会执行24次for 与 next 之间的程序
当然可以通过一些方式中途退出循环

网友B:
主要看for....next之间的程序是怎么用z0的。
for之前z0数值常为24,但在执行for...next之间的程序时,dec指令会使z0递减至0,此时z0就有变化了。
前面是SM1036那么他是怎么从24递减到0!!!然后再由24递减到0呢?????就这样不断的得到一个变化的Z0求指教!!!!!

网友B:
for...next指令会让该段程序循环24次,每次都执行一次dec指令就减1
我又发了个帖子烦请版主去看一下!!给个解答!!!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