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有个疑惑:比如一个灯设置1s时钟脉冲熄灭,那么它到底是亮1s、熄灭1s然后又亮1s、又熄灭1s这样反复;还是说是在1s内前半秒亮、后半秒熄灭这样反复。到底是那种意思?

网友A:
500MS  为ON ,500MS 为OFF。

Good Luck~

网友B:
看你的意思是1S的时钟周期,也就是亮500ms灭500ms,你也可以自己设置时钟周期,点亮和熄灭时间可以自由控制

网友C:
1S 时钟周期是固定的  亮500ms灭500ms   无法修改

网友D:
亮0.5,熄灭0.5,可以使用M8013每次0.5接通一次,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一年多没碰PLC了!感觉丢了好多 通天塔

网友F:
1秒是周期,包括亮与灭

网友G(2015-03-04):
还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