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一个单健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5-01-11):
用三菱FXPLC 控制,要求是这样子。用一个不带自锁的启动开关,第一次按启动开关不输出动作,第二次按启动开关输出动作。输出动作不要求自锁!希望高手们能给一个只用基本指令画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ALTP指令,如图
下载积分:+1(jijia991234)
独自漂泊

网友B:
ldi x0
and= d0 k2
mov k0 d0
ldp x0
inc d0
ld= d0 k2
out y0
这个可以,很好!不过我想用功能指令。我想用开关量来控制!
下载积分:+1(jijia991234)

网友C:
用计数器 LD X0 OUT C1 K0 LD C1 OUT Y0
两次之后不能清零,一直动作!

网友D:
三菱的指令不是太熟悉 但是 任何PLC都可以用计数器完成这个 很简单的 没按一次按钮计数器计数一次,再用比较 等于指令 就可以达到你要求的控制
永远年轻

网友E:
弄个计数器应该就可以
不明白你表达的意思,是按一下不亮,按两下亮,闪一下就灭还是什么?如果是加一个复位指令
两次之后一直动作,以后的就没有意义了!我要两次之后就复位清零。

网友B:
Q系列
ld x0 ff m0
ld x0 ani m0 out y0
FX系列把ff换成alt就可以的
下面的是全基本指令的
[attachment=131185]
就是这样子

网友F:
是要这样吗?
[attachment=131193]
这个可以,谢谢了。非常感谢您。

网友G:
你拿我这个改下,我这个是按一下就开,在按一下就关,自锁。

网友H:
ldp xo
inc k1mo
ld mo
out yo这个就行了一个健

网友I:
学习了,谢谢大家。
wuzhishou

网友J:
这个怎么样
下载积分:+1(kevinliu1226) 合理、清晰、简短!

网友C:
自己不能接一条清零指令

网友K:
这个可以,还有一些方便指令alt也可以,反正很多方法都可以实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