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组态问题

楼主(2015-01-11):
求各位高手指教,我有个siemens315-2DP的PLC,cp343-1模块,可不可以用cp343-1和电脑建立连接下载程序?另外我的cpu是3.03版的,而pcs7 8.0版simatic里,只有3.0和3.3的,用哪个组态好?cp343-1的模块是3.0版的,组态管理器里也找不到,只有2.0 ,2.2,2.4的,咋办呢

网友A:
可以的,刚用过;
V3.0的,你选择2.0就可以了
至于通讯,一般就用MPI,下载IP进去,那么再用网线通讯,就OK了;

网友B:
可以升级的,在线升级!

网友C:
完全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