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1):
今天遇到一个3KW的电机,新的没用过,就是放在那里有两三年了,通电不转,用万用表检测,直流电阻正常,相电阻在4欧姆左右,三相也均衡。
期间有过两次热继电器过载的跳的情况,没有能测电流的万用表。电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380V已经到电机了,请问大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排除电机缺相的原因

网友A:
我也遇见过,当烧了,报修

楼主:
查了查百度,上面说有可能是6根线头尾错误的问题,明天按照他的方法试验一下

网友B:
在不缺相,电压又正常的情况下电机不转,那是电机扎间短路了

楼主:
那怎么解释电阻值呢?我测量另外一台好的,电阻值差不多

网友C:
轴承锈死了,电机转不动。

网友D:
先不通电,用手看看是否可以轻松的转动,也可以拆电机后盖起来盘转风叶看看
独自漂泊

网友E:
我只想说一下测电机电阻得用摇表的.都没用过摇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一下测电机电阻得用摇表的.都没用过摇表??????????????????

这跟用瑶表有关系吗?关键是他不上个接线盒的图。

网友C: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15-01-11 20:13发表的 一个电机的问题 :
今天遇到一个3KW的电机,新的没用过,就是放在那里有两三年了,通电不转,用万用表检测,直流电阻正常,相电阻在4欧姆左右,三相也均衡。
期间有过两次热继电器过载的跳的情况,没有能测电流的万用表。电源肯定是没有问题的,380V已经到电机了,请问大家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排除电机缺相的原因

总结:语音表达能力不清,叫大家无法开药方。

网友F:
两三年不用,怎么就不检查绝缘?

网友G:
试试电机的输出轴能转动吗?排除电器方面的原因还不行,新电机放了几年不能用了,备件库保管的太差劲了无语啊

网友H:
绝缘电阻用摇表,测直阻用电桥才好决定电机电的问题
合格电机放几年应该不会有电路的问题。重点检查轴承和电源

网友I:
六楼说的没错,要是用手能转动就有可能是电机线头尾接错了

网友J:
同意5楼 轴承锈死了,电机转不动。所说的应该检查一下电机的硬件,看看轴承是否缺油卡死等

网友K:
建议用摇表摇绝缘,还有就是检查轴承是否正常

网友L:
故障现象没表达清楚,电机空转是否灵活?接线是否确认无误?电机绕组用万用表测电阻不能说明绕组没问题,有条件可用电桥测量,你说热继动作,如果热继是匹配的,可能绕组匝间短路或受潮,最好是用电流表确认三相电流的大小。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一下测电机电阻得用摇表的.都没用过摇表??????????????????
搞清楚,是电机电阻不是绝缘电阻。

网友M:
确认一下电源控制电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