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循环变址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5-01-11):
三菱循环变址
求知

网友A:
1,for指令执行一次,for……next之间的程序循环Z0次(在同一扫描周期内),执行的效果是Z0最终必为0;
2,P105若无调用指令,则看其所处的程序段,若为一直被扫描的程序,则每个扫描周期都会执行一次;
3,贴出的程序太少,不利于具体分析。
版主!Z0自减的值可不可以在其他程序用????当Z0=4时4可不可以在其他程序用??????请大神指教!!!!

网友B:
因为变址变量数量有限,有些比较大的程序会多处不相关的程序段用同一个软元件,
所以变址变量的值要一步一步来分析,每一步都可能不同,
实际监视显示的值对你分析程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