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ERR红灯一直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12):
求助:三菱Q系列pLc ERR红灯一直闪烁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用电脑连上看下报下代码

网友B:
这个只有用电脑连上PLC看看是啥问题了

网友C:
用电脑连接上PLC,诊断一下,就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D:
不连上,你让大家猜啊?造成这样的情况很多呢

网友E:
诊断一下,看报警代码是多少,对着报警代码到“帮助”里面去找什么原因。

网友F:
反正是报警了,不连接我们怎么知道哦!!

网友G:
应该你的模块组态出错了

网友G:
操作步骤:1.先清除PLC内存2在组态好,下载程序

网友H:
PLC报错。连上PLC,点击PLC报错信息,有代码可查询的。

网友I:
PLC诊断,代码。
三菱Q系列pLc ERR红灯一直闪烁是什么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