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触摸屏是好的线也是好的但是插好触摸屏显示不了

网友A:
你怎么知道线是好的?
通讯参数对了?
真诚感谢!级别: 实习会员

访问天鸽天鸽的个人主页
2楼  发表于: 1分钟前| 修改内容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用同样的触摸屏接了个Fx3U pLc触摸屏可能显示操作
用万用表测了Q系列的通迅线也是好的
但就是触摸屏不能与Q系列pLc通信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用同样的触摸屏接了个Fx3U pLc触摸屏可能显示操作
用万用表测了Q系列的通迅线也是好的
但就是触摸屏不能与Q系列pLc通信

网友B:
什么牌的触摸屏,通信驱动安装正确没有?

网友C:
通信线不对吧,FX3U是422通讯的,Q系列是232通讯的,另外需检查通讯驱动和相关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