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12):
我老板现在让我做个飞行机构:就是两电机一个控制横向速度,一个控制纵向速度,这两个电机不同的速度就可以走出不同的曲线。    现在加入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曲线和要求的速度(线速度),怎么能把它们与两电机的转速联系起来。怎么来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电机,看你的要求应该是伺服电机,我看最好用运动控制器,很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B:
运动控制器

楼主:
用的是三相异步交流电机。 用PLC和变频器能做到么

网友C:
用三相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可以做到,以一台电机工作频率作为主频,另一台工作频率与主频是比例关系(比例是根据你的工作曲线)调速时只调则另一台频率根据主频而改变
永远年轻

楼主:
4楼的方法我想过。但另一台的工作频率需要怎么调节呢。

网友D:
在那地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三相异步交流电机。 用PLC和变频器能做到么

用PLC和两台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4楼的方法我想过。但另一台的工作频率需要怎么调节呢。

设主频和另一台的函数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三相交流电机加变频器可以做到,以一台电机工作频率作为主频,另一台工作频率与主频是比例关系(比例是根据你的工作曲线)调速时只调则另一台频率根据主频而改变

这最多只能做出斜线,是做不出曲线的,否则还要CNC干啥呢,
简单的就要用具的插补功能的PLC+伺服,

网友G:
精度不高plc变频器就ok了